[求助] 请教一下 如何获取莫格layout的cellview

楼主(2023-04-27):
大佬们想请教一下 如何在不打开layout的情况下 获得指定layout的cellvie

网友A:
?? EDA tool
?? 環境  linux or windows
要做何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 EDA tool
?? 環境  linux or windows
要做何用途??

用于写脚本 现在我只找到了 打开layout然后获得viewid的函数 比如dbopencellviewbytype 想请教一下 有没有可以不用打开直接获得viewid的函数

网友A:
cvId=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schematic" "schematic" "w")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Id=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schematic" "schematic" "w")

这个函数是在后台打开那个layout 然后获得id的想问问有没有不打开就可以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