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接上带隙之后PSR曲线有突起

楼主(2023-04-27):
求助各位大神!目前BG的PSR曲线会在带宽点800KHZ左右达到最高值-6dB,但是当带隙接在LDO参考电压端时,会因为有个10dB左右的增益在LDO输出端有个超过0dB的突起,请问下各位,这种设计过程中是应该把两个接起来一起考虑PSR吗?

但是我看论文里BG的PSR曲线跟我这差不多,希望各位大神能够给点意见。图二是LDO加BG一起仿真的PSR

网友A:
BG后面接一个低通滤波再送给LDO,可以提高PSRR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用了米勒补偿 而且那个补偿电容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后面接一个低通滤波再送给LDO,可以提高PSRR

试过这个,可是这个电容值要给到40p,有点不能接受这么大的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用了米勒补偿 而且那个补偿电容还比较大?

是的,BG和LDO都用了

网友:
看具体需求。BG PSR过差,LDO正常但psr带宽过低,而且peak 10dB也稍微大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BG和LDO都用了

那你这个属于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BG和LDO都用了

改变一下LDO的补偿方式,可以起到很好的改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这个,可是这个电容值要给到40p,有点不能接受这么大的面积

可以用一个较大的R+C做滤波,缺点就是大电阻会产生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