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class d的上下拉电流源作用?

楼主(2023-04-28):
        最近项目中看到二阶class D是用上下拉的电流源作为输入电阻的,如下图的RI去掉,换成电流源,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另外有没有相关的PAPER可以参考,最好是讲上下拉的电流源的作用的。

楼主:
有paper或者计算过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paper或者计算过程吗谢谢

就是前面用电流dac,然后少个电阻,noise更小啊,不然要两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