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比较器仿真的一些疑惑

楼主(2023-04-28):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目前课题组安排给我一个全差分运放架构的比较器,画完版图后,发现后仿的offset比前仿大了一倍,gain变化不大,应该如何优化版图呢?版图中的寄生电容和寄生电阻哪个影响更大呢?画的时候,偏重哪个方面啊。目前,提了单独r和c两个后仿真网表,分别使用了dc和tr两种仿真方法,结果截然相反,这两种方法哪个更合理啊。(具体说明一下,dc就是两边输入给一样的,看静态工作点平衡,输出的offset。tr,我是给了个斜率很小的三角波来进行扫描,看输出相同时的输入offset)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后仿网表可以只抽电阻或电容的。
排列组合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网表可以只抽电阻或电容的。
排列组合查问题吧。

目前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分别用dc和tr两种方法来比较,结果相反,给我搞不会了。。。

请教前辈,dc和tr哪个方法更合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分别用dc和tr两种方法来比较,结果相反,给我搞不会了。。。

请教前辈,dc和tr ...

应该是都可以的。
是不是你的bench有问题。

网友:
dc和tran都应该正确,这两种仿真的理论体系都是很完备的,不对的话就check仿真条件和电路

网友B:
问问题都抓不住重点,差异大大在哪?不工作还是性能损失,连问题都不归纳出来怎么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题都抓不住重点,差异大大在哪?不工作还是性能损失,连问题都不归纳出来怎么debug ...

输入offset增大了一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offset增大了一倍

那就从不匹配去找,看走线匹不匹配,走线的寄生电阻寄生电容差多少,看器件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从不匹配去找,看走线匹不匹配,走线的寄生电阻寄生电容差多少,看器件匹配
...

感谢大佬,目前就是在版图中找到的问题,有个地方画的不对,改了就改善很多了。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目前就是在版图中找到的问题,有个地方画的不对,改了就改善很多了。谢谢指教
...

另外上面那些问题:寄生电容要避免长段平行走线,寄生电阻避免过细或过长的走线。

dc和tran仿真,我们更倾向于相信tran的结果,包括有时候ac dc仿真出问题都会去tran 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