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it布尔运算变形

楼主(2023-04-28):
如图,为什么布尔运算之后就变形了?

网友A:
这不是布尔运算的问题,这是圆环变成多边形的问题,你可以试下手动切圆环也会变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布尔运算的问题,这是圆环变成多边形的问题,你可以试下手动切圆环也会变成这样 ...

是这样的,这个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这个是设置的问题吗

设置里把边数改成1000会有改善

网友(2024-05-27):
设置里面找design,去grid找,把生产的grid改成0.001就行,如果工艺要求没那么严格,改成0.01或者其他也会好转。

网友:
我觉得就是5楼的解决办法

网友(2024-08-12):
大佬。我想问下,virtuos中是否有布尔not,

网友(2024-11-1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