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CD工艺

楼主(2023-04-28):
一个版图中既有高压,低压,想问问高压的走线能不能从上方穿过低压器件,为什么

网友A:
有些工艺会要求至少隔一层,具体看DRC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工艺会要求至少隔一层,具体看DRC规则。

DRC里面有关于高压走线的吗?比如smic.18的

网友B:
PDK的design rule 有写 一般是不能

网友B:
我最近也在搞BCD 可以互相交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搞BCD 可以互相交流么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K的design rule 有写 一般是不能

在rule里面搜索什么关键word,能够找到关于这个的

网友:
都走在器件外空白的地方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rule里面搜索什么关键word,能够找到关于这个的

具体哪里看到我也忘记了 我这周才把pdk文档看完

网友C: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高压器件受干扰的能力很强,不在上面走线是为了防止寄生的增大从而能影响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哪里看到我也忘记了 我这周才把pdk文档看完,内容太多了700多页,印象里有这个 我qq958071018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高压器件受干扰的能力很强,不在上面走线是为了防止寄生的增大从而能影响稳定性 ...

这个我认为如果是用高层Metal穿应该是可以的,高层Metal与底层之间的寄生应该能够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搞BCD 可以互相交流么

我也一直做bcd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