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生成dummy时,怎么禁止od和po的dummy?

楼主(2023-04-28):
tsmc的工艺,我知道禁止生成金属的dummy可以在DMEXCL dummy1~6层画出相应的区域。如果想在某个区域禁止生成od和po的dummy,应该怎么办?

网友:
查看一下design   menu。有poly和AA对应的dummy  block的。

网友:
还有POBLK、ODBLK dummy这两层

网友:
具体的dummy block layer叫什么名字要查看工艺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