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命名

楼主(2023-04-28):
请问网表命名时加个感叹号有何特殊含义的,比如vdd!,gnd!。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好像是类似全局变量的意思,就全局地/电源,有点记不清了,错了勿喷。

网友:
logic里面的内部电源,不出pin但是在内部跟电源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