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于1dB NF的LNA

楼主(2023-04-28):
新手一枚,需要做一个X波段的宽带LNA,NF的指标要求是小于1dB,越小越好,想请教一下,LNA中哪种技术容易实现这个指标呢?

网友:
NF指标要小于1dB的话,基本上输入阻抗和噪声阻抗不能过度失配。另外在CMOS宽带和噪声系数一般是折衷的关系。建议最好采用诸如GaN、GaAs等工艺,天然的噪声阻抗和输入阻抗比较接近,这使得宽带和较低的噪声系数可同时兼备。

网友:
和工艺关系很大

楼主:
在CMOS工艺下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CMOS工艺下做

带宽多少   input电感Q值能做到多高?  core device的NFmin是在这个频段是多少?  如果是纯片内集成。。。难度非常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