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reference和linear regulator能否用纯cmos工艺来实现呢?

楼主(2023-04-28):
一定需要BJT ?

网友:
可以,bjt说的是三极管吧,标准cmos里面也有寄生的二极管;两个寄生二极管按一定顺序连接就是三极管了。

网友A:
full MOS voltage reference不是没有,但是性能吧……反正除了发文章的就没见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ll MOS voltage reference不是没有,但是性能吧……反正除了发文章的就没见过用的 ...

是的,理论上来讲,full mos voltage reference是终极目标吧。

网友:
纯cmos 也有lateral bjt 可用, 無须extra mask

网友B:
有寄生bjt为什么要追求纯cm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寄生bjt为什么要追求纯cmos呢

不用bjt,纯CMOS面积更小,功耗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