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器件打散后,这个高亮再怎么取消不了,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3-04-28):
这个ring打散后就高亮取消不了,是BUG么

网友A:
选中LSW窗口 按l 然后就出现y0了,就可以选中高亮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LSW窗口 按l 然后就出现y0了,就可以选中高亮删掉了

选出来了,然后还没删除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出来了,然后还没删除啊

人家打的是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打的是L

哈哈,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