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求助各位大佬啦!

楼主(2023-04-28):
请问用什么函数获取指定cell、指定view的size大小?

比如获取图中schmatic的size大小。
按照关键字size查找了相关函数,没找到能获取的。

网友A:
指cellView的window size?可以dbOpenCellViewByType得坐标再size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指cellView的window size?可以dbOpenCellViewByType得坐标再size

看错了,你要的是db siz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你要的是db size吧

对的,比如获取图中的size:101k

网友B:
你这个要从操作系统对文件Size的查询入手,可以不用SKILL解决。用SKILL的话也是调用外部命令,何必呢,直接用Shell脚本或者C语言、Python之类的写一个就是了。

网友C:
这玩意儿直接用shell来干呗;
为啥用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从操作系统对文件Size的查询入手,可以不用SKILL解决。用SKILL的话也是调用外部命令,何必呢,直接 ...

好的哦,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直接用shell来干呗;
为啥用skill?

嗯呢,用shell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