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论文里这个电路的占空比部分理解不了,求大家指点

楼主(2023-04-28):
最后的反相器4与反相器5应当只能获得不能同时为0/1的结果,如何理解可以获得较好的占空比?

网友:
I do not think that helps on the DCC. the above is just a CML2CMOS + buffer (sharpen the edges) circuit

网友A: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DC blocking (imaging an ideal sine waveform, but DC offset to some level other than 0), there might be a possibility the duty cycle will be restored after that, the question is how effective?
but those cross-coupled inv will not help duty cycle in anywa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DC blocking (imaging an ideal sine waveform, but DC offset to some lev ...

我赞同你的观点。

这个交叉耦合的反相器,起不到DCC的作用,唯一可以起的作用是P/N 的差分skew 会减小。如果P/N 不是完全差分,由于相互拉拽,可以适当减小skew ,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赞同你的观点。

这个交叉耦合的反相器,起不到DCC的作用,唯一可以起的作用是P/N 的差分skew 会减小 ...

您好,想在请教以下电容11 与电阻21的值一般如何取值确定,电容方面我考虑的是根据f=1/2*pi*RC.不过这个电阻阻值我查阅资料都是要求1M以上,但是我电路应用的十几K欧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DC blocking (imaging an ideal sine waveform, but DC offset to some lev ...

您好,想在请教以下电容11 与电阻21的值一般如何取值确定,电容方面我考虑的是根据f=1/2*pi*RC.不过这个电阻阻值我查阅资料都是要求1M以上,但是我电路应用的十几K欧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