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检查报错答疑

楼主(2023-04-29):
初学者,整了一个cmos版图,LVS之后报错,提示为网络数量不对,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网友:
这不是多了两条线吗

网友:
有地方断路了?

网友A:
2 instance  4 ports 貌似就是一个inv啊,估计是阱接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instance  4 ports 貌似就是一个inv啊,估计是阱接触的问题

版图是这样的

网友:
不给衬底电位么?

网友B:
调一个pcell学习一下吧
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一个pcell学习一下吧
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网友C:
没有画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画衬底。

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