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出现这个警告怎么处理

楼主(2023-04-29):
(无正文)

网友:
在model name前面加一个.,仿真的时候就会检查尺寸是否在wmin-wmax,lmin-lmax之间.
这种warning一般可以不管。

网友:
smic.18的模型不知道有没有支持binning,一般不用管,看下他user guide有没有要求你加lmin/lmax这类参数,如果有要求可以加进去,没有就不用管。会自动选择。

网友(2023-06-09):
这个报警就是你不在model name后加. 就不会check input wl的范围,加了点,如果input wl 超范围会无法仿真,所以如果不想design使用不在范围内的尺寸,就把点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