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比较器什么结构可以设计成静态电流小40u以下,然后延时在20ns以内

楼主(2023-04-29):
请问比较器什么结构可以设计成静态电流小40u以下,然后延时在20ns以内

网友:
什麼process, VDD range, input signal長怎麼樣?

continuous time comparator 非線性 ( dout = sign( Linverse(A(s) x vin(s) - Vth)) --> delay is function of input signal

要做output clamp, adaptive bias 之類的比較好做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preamp. current mirror OTA with cross-coupled pair loading, then mirror current 出來adaptive bias

我們在12nm 做 5uA Iq IO18 device delay < 5ns across all corners

网友A:
楼主的这个诉求,限定因素太宽泛啦。。。

如果用纯动态的比较器,不在乎noise 和offset ,在22nm 工艺条件下,可以轻松做出一个静态电流几乎为0 ,延时小于100ps 的比较器来,哈哈~  是不是有点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诉求,限定因素太宽泛啦。。。

这。。。。。如果不考虑噪声,失调电压小于1mv然后20ua的电流能什么结构可以达到延时时间小于20ns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如果不考虑噪声,失调电压小于1mv然后20ua的电流能什么结构可以达到延时时间小于20ns呢

一级pre-amp+auto-zero+第二级全动态regen l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pre-amp+auto-zero+第二级全动态regen latch

谢谢大哥,请问这个比较器知识点在哪个课本中看到的比较详细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请问这个比较器知识点在哪个课本中看到的比较详细一些

willy sansen 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有,
斯坦福的EE315B 课程也有,其他很多paper 也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lly sansen 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有,
斯坦福的EE315B 课程也有,其他很多paper 也可以找找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