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极退化电阻的噪声计算

楼主(2023-04-29):
计算带源极退化电阻的共源级噪声电流的时候这里为什么要除以(gmR)^2?

网友A:
MOS drain source noise current to gate --> vM,n^2 x gm^2= iM,n^2 so iM,n^2 = iM,n^2 / gm^2 (= 4KTr/gm)

iout,n^2 = vM,n^2 x ( iout/vm )^2,  if Rs >>> 1/gm, iout/vm ~= 1/Rs

so, iout,n^2 = vM,n^2 / Rs^2 = iM,n^2 / gm^2 / Rs^2

网友B:
full factor is actually (1+gmRs)^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 drain source noise current to gate --> vM,n^2 x gm^2= iM,n^2 so iM,n^2 = iM,n^2 / gm^2 (= 4KTr/g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ll factor is actually (1+gmRs)^2

感谢~

网友(2024-08-08):
之前推的

网友(2025-04-06):
小信号分析里面经过ro的电流不应该是(Vout-Vs)/ro吗?为什么这里的推导直接写成了Vout/ro?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