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参数化的类在用type_id_create创建时应该怎么传参呢?

楼主(2023-04-29):
我尝试用下图所示的方式进行传参:
运行后会报如下错误:
Error-[SV-ICA] Illegal class assignment
testbench.sv, 25
"this.p = uvm_component_registry#($unit::packet,"packet")::create("p1", null, /* contxt = "\000" */);"
  Expression 'uvm_component_registry#($unit::packet,"packet")::create("p1",
  null, )' on rhs is not a class or a compatible class and hence cannot be
  assigned to a class handle on lhs.
  Source type: class $unit::packet#(4,32)
  Target type: class $unit::packet#(2,2)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lhs and rhs expressions are compatible

如果把23行换成24行能够正常传参,但是这样的话就用不了工厂机制了。

楼主:
如果将23行改成
p = packet#(.A_WIDTH(2), .D_WIDTH(2))::type_id::create("p1", null);
打印的结果是4,参数没能传进去,还是默认值

网友A:
uvm_component_utils要用带parameter那个宏

网友A:
uvm_component_param_uti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component_utils要用带parameter那个宏

好的谢谢,这样做确实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component_param_utils

还是有点问题,这样create时可以传参了,但是会报和之前一样的错
Source type: class $unit::packet#(4,32)
  Target type: class $unit::packet#(2,2)

网友:
UVM新人一枚 帮顶一下

网友B:
test是不是也要用uvm_component_param_uti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st是不是也要用uvm_component_param_utils?

test是不带参数的,为什么用param注册

网友C:
23行那也要传参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行那也要传参

20行正常声明,不要传参,23行传参,如 str = str_class#(...)::type_id::c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