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版VCS证书制作不成功

楼主(2023-04-29):
我用的是2020年的vcs和scl,系统是rhel7.9,和谐工具是tanker的。按照说明对vcs和scl做了和谐生成证书,lmstat显示已经成功启动了。
但是在执行vcs时提示:
Failed to obtain license...

SCL启动日志显示:
(snpslmd) DENIED: VCSCompiler_Net - excluded by SSS.  All RK's excluded. Request rejected by filter. Feature VCSCompiler_Net
does not meet the specifications.

求助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不胜感激。

网友A:
lmreread -c "license file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reread -c "license file name"

大神 按你说的操作后 果然能正常签出了 !!能细说一下原理么

网友:
如果您查看许可证日志,它会说 sss 密钥被混淆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签出许可证。 由于sss key根本不是无效的,所以在执行lmreread时,假设license server变得不稳定,将license check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