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批量仿真不同激励文件下的电路

楼主(2023-04-29):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IC617下,如果有很多激励文件想要作为vpwlf的输入文件,例如Source_1.csv,Source_2.csv,。。。Source_1000.csv,想对每种文件作为激励的情况都进行仿真,每次用不同的文件,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的方法?一个一个手动跑有些复杂,但是如果把文件名设置成变量的话,netlist中似乎无法读取变量,仿真存在error。请问ocean脚本能不能实现,或者有没有其他简便操作的方法呢?

网友A:
写个makefile,再terminal里面直接调用脚本,放弃gui。或者bshell很简单的几条命令就可以了,你看看仿真器的调用过程,把他的命令修修补补即可。

如果不想深入学习就bshell脚本+修修补补原命令。
如果想要深入一点其他脚本makefile写一个就可以了,makefile不会的话问问数字那边,那边肯定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makefile,再terminal里面直接调用脚本,放弃gui。或者bshell很简单的几条命令就可以了,你看看仿真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