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MOS管宽长比的问题

楼主(2023-04-30):
在设计开关的时候,要考虑到MOS管的Ron,请问Ron是越小越好吗,在不考虑版图的因素下,MOS管是做得宽长比越大越好吗?

网友:
Ron越小越好 if in-rush current not a concern
宽是有版图limit, device model limit

网友:
模拟开关?射频开关?Ron*Coff是个定值(工艺不变的时候)Ron越小,Coff会越大,射频的隔离性能会变差。不知道你的应用,无从解答,还有面积要考虑。

网友:
Mos 开关  须小心 clock feed through charge injection , 有些 switch charge issue   min w L size .  但, 如一些 ADC  switch 需低 ron  , switch 会做比较大 width , 另外 length  有些switch io PAD , 需用 IO esd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