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设计工作服务器配置咨询

楼主(2023-04-30):
实验室想配一台10w以下的服务器,用于做数字IC、模拟IC、fpga原型验证等工作,请问应该基于什么原则选择处理器,是否有必要选择支持DDR5的CPU和主板呢,各位大佬能否推荐一下配置

网友A:
FPGA原型的验证???你是在逗我吧 DDR10也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原型的验证???你是在逗我吧 DDR10也不行吧

想把所设计的芯片架构预先在FPGA上进行验证,所以需要服务器来进行仿真,综合等工作,请问说法上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网友B:
取决于你具体做什么了,比如,如果是数字ic,前仿的单个case侧重于cpu单线程主频,而回归则侧重于线程数,如果是后仿,则处理器主频与线程数反而不是优先考虑的,优先考虑的是ddr的大小

网友:
如果是模拟ic,或是数字ic的后端设计,需要优先考虑的是ddr大小,其次是cpu线程数,单线程主频反而没这么突出

网友B:
给个具体实例,比如做ap级cpu core(如a75这个级别),有10个员工(假设都是全才),一般需要2-3台双路服务器,处理器至强金牌(线程数20+)差不多就够了,ddr大小分情况,主要用于数字前端设计的,512g的recc内存,而主要用于综合、formal、pr的,需要至少1t的recc内存

网友:
一个简单的评估办法,先列出你需要用的c与s家工具,然后去他们的官网查,在roadmap里会给出建议硬件配置。需要注意的是,上面是一个用户用某一软件的要求,如果用的人多了,cpu线程数与ddr大小都需要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你具体做什么了,比如,如果是数字ic,前仿的单个case侧重于cpu单线程主频,而回归则侧重于线程数, ...

哦哦,那请问对于后仿这种需求,内存速度是否也影响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具体实例,比如做ap级cpu core(如a75这个级别),有10个员工(假设都是全才),一般需要2-3台双路服务 ...

谢谢解答!另外,请问amd的epyc系列处理器可以选择吗,会不会对开发环境的支持不如英特尔?

网友C:
尽量用intel的cpu兼容性好。amd和intel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创业公司it不专业,先不要尝试,第二台可以尝试am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用intel的cpu兼容性好。amd和intel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创业公司it不专业,先不要尝试,第二台可以 ...

谢谢解答!

网友C:
fpga器件多,大概率finfet工艺,电路矩阵贼大,后仿真跑起来很费劲,最最最重要的是内存大小,建议2T以上。其余相对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器件多,大概率finfet工艺,电路矩阵贼大,后仿真跑起来很费劲,最最最重要的是内存大小,建议2T以上。 ...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那请问对于后仿这种需求,内存速度是否也影响很大呢

ddr4就够用了,ddr5意义不大,瓶颈不在速度,在大小。
具体多大和你做的芯片规模高度相关,比如ap级或server级soc的后仿,一旦需要dump波形debug,即使dump参数不是“+all”,开一个verdi也要干掉几百g的内存。况且这还是ddr和pcie都用模型的情况下,如果换成真的,需要的内存还要更多。
后仿对硬件的需求主要是两个,一个是ddr足够大,另一个是cpu单线程的频率足够高(抓信号时考验运算性能)。此外,还有一个重要考量是存储,一方面要大,另一方面要快,大概率还是要组ra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另外,请问amd的epyc系列处理器可以选择吗,会不会对开发环境的支持不如英特尔?
...

几年前国内一家做x86cpu的公司(我就不说名字了)用过amd的组计算集群,然后跑仿真,同样的回归,速度确实与至强有差距。现在新的epyc用了升级的zen,就不知道优化地怎么样了。
如果你是出于成本考虑,没必要都买新的至强,去买几年前的就能满足需求(代价是就不要指望有维护的了)。从至强的金银铜牌起,内核互联都是类似mesh的结构,单核频率略有上升,但变化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国内一家做x86cpu的公司(我就不说名字了)用过amd的组计算集群,然后跑仿真,同样的回归,速度确 ...

懂了懂了,谢谢大佬!

网友:
想单个Job更快,推荐 Intel 6348,内存16*64G(后期可以扩容到32*64G),3.84T SSD

如果想同时Job多,AMD 7763,内存和硬盘类似上面。

网友:
拙见,水贴,内存大小决定了计算的容量,CPU主频和核心数决定了计算速度,一般而言,AMD的算法支持比Intel家的晚一次软件更新周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国内一家做x86cpu的公司(我就不说名字了)用过amd的组计算集群,然后跑仿真,同样的回归,速度确 ...

我今年买了一台zen3,感觉速度增长不多,数字仿真比4年前的intel scalable只快了20%;
但是问题不少

最大的问题是zen3需要rhel8的操作系统,centos7无法支持
然后很多eda软件rhel8支持的还不太好

网友E:
AMD EPYC 3代, 64核*2, 512G,RHEL8。 一个后仿可以开64个线程跑,直接起飞,基本上把intel的秒成渣。
如果规模较小的仿真,只能开到8/16线程的,则和Intel区别不大,根据具体的cpu型号主频可能会略弱于intel。
但架不住AMD可以一台上同时跑很多啊,比如8线程可以至少跑16个。总之AMD EPYC优势非常可观。

网友:
闲鱼上搞台二手的Dell poweredge R740,自己扩一下内存(推荐512GB)和硬盘(推荐6TB)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所设计的芯片架构预先在FPGA上进行验证,所以需要服务器来进行仿真,综合等工作,请问说法上有什么不 ...

估计是以为你要在服务器上做原型验证。而不是FPGA上。

网友F:
8375C  8373A 这种服务器是最佳选择,用不了10W,  建议内存大点,上固态很爽的。 可以选择Dell R7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 EPYC 3代, 64核*2, 512G,RHEL8。 一个后仿可以开64个线程跑,直接起飞,基本上把intel的秒成渣。
如 ...

你说的是xcelium的mce或vcs的fgp吧,只是跑回归还好(多核确实快);但dump fsdb的支持不好,还是要指望单核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年买了一台zen3,感觉速度增长不多,数字仿真比4年前的intel scalable只快了20%;
但是问题不少

rhel8还好,c家与s家的roadmap上,主流的差不多都支持了(确实还有几个停留在7,但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8375C  8373A 这种服务器是最佳选择,用不了10W,  建议内存大点,上固态很爽的。 可以选择Dell R750
...

固态确实快,但架不住不间断地跑回归(寿命问题),小型办公环境没什么问题,但要是组服务器集群,还是用sas机械硬盘组raid,放到专门的存储服务器,然后存储服务器与计算集群光纤互联。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今年买了一台zen3,感觉速度增长不多,数字仿真比4年前的intel scalable只快了20%;
但是问题不少

不会吧,我7950x(zen4?)都可以跑centos7啊。
eda软件跑起来是一样的,没觉得哪里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确实快,但架不住不间断地跑回归(寿命问题),小型办公环境没什么问题,但要是组服务器集群,还是用 ...

固态的寿命现在已经不是瓶颈了,效率才是第一位的。机械也是赌运气的

网友D(2023-06-01):
引用 网友G:
不会吧,我7950x(zen4?)都可以跑centos7啊。
eda软件跑起来是一样的,没觉得哪里有bug。

我的zen3是centos7能安装,但是kernal会提示不支持

表现为,重负载的情况下容易超温,然后cpu降频
另外速度会比rhel8慢2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zen3是centos7能安装,但是kernal会提示不支持

表现为,重负载的情况下容易超温,然后cpu降频

超温然后cpu降频,这是你的散热不行,不是硬件本身或者操作系统的问题。
建议跑压力测试来调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