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中关于比较器的响应推导

楼主(2023-05-01):
想问一下,图一中的8.2-6是由8.2-5推导而来的吗?如果是的话,我自己算出来的结果不是这个,第二张图为我手算的结果。
求问各位前辈,8.2-6这个公式是如何得到的?
问题来源于《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作者:Allen,翻译本P362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我去看了下英文第三版,输入是阶跃信号。

所以做逆变换的时候要考虑输入信号。我自己推导如下,大致应该就是这个思路可能有细节错误。

楼主:
在此重新输入一下问题,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
就是关于图1中的公式推导,下面的时域式子是由上面的式子推导出来的吗?
图2是我自己推导的式子,显然与书上的不符。
是我推导错误还是其中有其他的原因呢?
求前辈解答!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B:
请问第二个等号,分母拆分的方法是叫什么来着的,可以快速拆分成两个分数相加,突然忘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第二个等号,分母拆分的方法是叫什么来着的,可以快速拆分成两个分数相加,突然忘记了。。。。 ...

裂项吗?我记得高中数列题里经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裂项吗?我记得高中数列题里经常用。

是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了下英文第三版,输入是阶跃信号。

所以做逆变换的时候要考虑输入信号。我自己推导如下,大致应该就 ...

明白了,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了下英文第三版,输入是阶跃信号。

所以做逆变换的时候要考虑输入信号。我自己推导如下,大致应该就 ...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的截图是第二版的。第三版Allen把频率响应公式改为了下面的这个公式。

并且根据极点的定义,这个应该是对的。为什么经过拉普拉斯逆变换之后,其响应e的系数为负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的截图是第二版的。第三版Allen把频率响应公式改为了下面的这个公式。

如果是s/p-1的话,我自己算下来是e^(pt),但p本身是带负号的,不清楚是不是书上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p-1的话,我自己算下来是e^(pt),但p本身是带负号的,不清楚是不是书上写错了。
...

我刚刚又看了一遍后面的例题。里面在算时间的时候用的是p的绝对值,算p1和p2的比值时无所谓正负(同正负)。也就是说,Allen把指数的p1和p2转换为了正值,其他部分的p1和p2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