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电感时端口位置的设置

楼主(2023-05-01):
用emx仿真如图所示的电感,端口放置的位置如图所示,仿真出来的L和Q曲线如图中展示的那样,我感觉曲线不对。请问大佬们,仿真出这种曲线的原因是因为端口放置的地方不对吗?(这个电感在M6层,我设置的P1,P2也在M6层)。

电感版图

电感版图

局部放大的电感版图

局部放大的电感版图

L和Q仿真结果

L和Q仿真结果

网友A:
ports should be exactly on border of metals, in middle of met lin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s should be exactly on border of metals, in middle of met lines

请问met lines指的是什么线,在上面电感版图的什么位置

网友B:
无论是pin还是lable,emx都支持的,和你的端口类型没关系。
另外端口和你在不在金属边缘不会影响你没法出正确信息的问题(最多结果会有相对误差)
至于你的端口是想要在金属边缘做边缘端口还是金属内部做内部端口取决于你的设计。
1.你的电感P2端口出引出线是绿色的,为什么pin打在M6层?
2.你的EMX设置请截个图?

3.最好有个gdsview的视图,方便检查软件有没识别出你的端口?
4.自谐振频率仿真是多少的?
没有上述信息,目前判断 大概率就是你的软件没有正确识别出端口而出现不正常的信息。最好提供上述信息,方便排查哪里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pin还是lable,emx都支持的,和你的端口类型没关系。
另外端口和你在不在金属边缘不会影响你没法出正 ...

感谢您的回答。下面是针对您问的问题的回答。
1、我是用label设置端口的。端口设置在M6层是我根据一个教程上看的。上面说pin或label的层次都选择和金属层一样的。电感在M6层,所以我的端口就设置在M6层了。见图1
2、EMX截图如下图2,3,4,5。图4,5是advanced options的窗口。
3、图6是gdsview的视图。
4、这个自谐振频率仿真是多少我还没考虑过。现在我主要就是跑通一下这个电感的电磁仿真,了解一下emx的使用。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图6

图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下面是针对您问的问题的回答。
1、我是用label设置端口的。端口设置在M6层是我根据一个教 ...

从gdsview看 我没看到你的端口2有任何连接,与端口1形成闭合环路,您检查一下过孔是否接通了
同时检查一下外围的屏蔽层是否有m6层而导致端口1与端口2短路了。

网友C:
我看了你的截图,你的process文件有问题吧,我看你里面那个好像是EMX拿来做example的proc文件,你要找你工艺对应的proc文件,不然仿真应该会有问题吧

网友D:
端口label要靠近金属边缘,gdsview中显示问号表示你未能正确设置labe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你的截图,你的process文件有问题吧,我看你里面那个好像是EMX拿来做example的proc文件,你要找你工 ...

麻烦问下,tmsc家能直接提供emx的proc的文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下,tmsc家能直接提供emx的proc的文件不

T家基本都能提供EMX的proc文件,还能提供momentum的sub文件,你可以先去你的PDK里面看看有EMX的配套proc,没有可以找他们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gdsview看 我没看到你的端口2有任何连接,与端口1形成闭合环路,您检查一下过孔是否接通了
同时检查一下 ...

谢谢您的回答,已找到问题所在。是因为通孔和通孔下面的那层金属在proc文件里没有定义。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答,我现在已找到问题所在了。目前认为是因为通孔和通孔下面的那层金属在proc文件里没有定义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pin还是lable,emx都支持的,和你的端口类型没关系。
另外端口和你在不在金属边缘不会影响你没法出正 ...

如果是pin的,rectangle一般画多大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pin还是lable,emx都支持的,和你的端口类型没关系。
另外端口和你在不在金属边缘不会影响你没法出正 ...

您好,想问您如果用pin,需要画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2023-09-19):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下面是针对您问的问题的回答。
1、我是用label设置端口的。端口设置在M6层是我根据一个教 ...

你好,请问你的教程是在咱们论坛找的吗?想要一份

网友:
插眼,求EMX教程+1

网友:
请问模型创建不成功,报错*Error* gets: argument #2 should be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sg") - nil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F(2024-03-07):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答,我现在已找到问题所在了。目前认为是因为通孔和通孔下面的那层金属在proc文件里没有定义:l ...

我仿真出来的电感参数曲线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是直接修改Process文件吗,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仿真结果也是出现了负值,能不能交流一下啊?

网友(2024-04-24):
插眼,求EMX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端口label要靠近金属边缘,gdsview中显示问号表示你未能正确设置label

xxfxxxfx

网友(2024-06-23):
引用 网友F:
我仿真出来的电感参数曲线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是直接修改Process文件吗,请问怎么解决呢?
...

proc文件里有对应层数没有定义对,可以去看工艺库里面.layer文件对应层数,对照修改一下,可能是AP层

网友(2024-09-05):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你的截图,你的process文件有问题吧,我看你里面那个好像是EMX拿来做example的proc文件,你要找你工 ...

大佬,只绕了一圈的电感是用EMX single ended type来提吗?还是differential type来提?

用nport提的结果和differential一样

网友(2025-03-21):
引用 网友F:
我仿真出来的电感参数曲线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是直接修改Process文件吗,请问怎么解决呢?
...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