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检查高压metal的距离

楼主(2023-05-01):
各位大佬,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BCD工艺中的高压器件,连接到它们漏端的金属,我想让它们和普通走线的距离比一般要求大,所以想自己添加一个相关的DRC检查,有什么具体的实现思路吗?

网友A:
主要就是要定义你要检查的金属线,把它们和普通的线区分开来。最简单的思路就是用一个新的layer来代替,等过了DRC之后再用普通金属线置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是要定义你要检查的金属线,把它们和普通的线区分开来。最简单的思路就是用一个新的layer来代替,等 ...

又想了一下,其实不用那么复杂,直接改金属线距离的规则就好了,然后看violations有没有落在你要检查的相关BCD区域内。

网友B:
HV_metal_check {
   DMYA = NET metal  "HV_Label"
   EXT metal DMYA ABUT<90 REGIO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V_metal_check {
   DMYA = NET metal  "HV_Label"
   EXT metal DMYA ABUT

这样不就每根HV线都要打上label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想了一下,其实不用那么复杂,直接改金属线距离的规则就好了,然后看violations有没有落在你要检查的相 ...

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连接到高压器件的金属自动标记为高压金属呢?

网友B:
高壓的NET domain 一般都有connection 關係 (傳遞)
假如被device 截斷 則將該類型device 析出 然後by-pass it (Source - Drain short)
善用指令 NET AREA RATIO

网友:
UHV process 宣告 一大块 BLOCK ”  超高压. UHV block metal /metal 间一般耐压200~400V . 如果 uhvmetal 跟其他metal overlap就抓出来.
如果你是单纯一条线高压  就得每条线宣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的NET domain 一般都有connection 關係 (傳遞)
假如被device 截斷 則將該類型device 析出 然後by-pass  ...

谢谢,我去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UHV process 可 宣告 “一大块 BLOCK ”  超高压. UHV block metal /metal 间一般耐压200~400V . 如果  uhv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