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总是提示Short circuit error这些错误,怎么搞?我要疯了!!

楼主(2023-05-01):
Navigator中总是提示VDD VSS shortsdia明明VDD和VSS没有短接呀,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大神求助!!!我是小白。

LVS报告:

帮我看看,球球了!

网友:
没看到版图不知道

网友:
是电感吗

网友:
看结果,不是vdd和vss短接了,而是vdd和vss接反了,查查看。

网友A:
可能是cell 反轉了 (樓上是對的)

网友:
Turn-off all layer
然後 Show layer --> Nw aa pimp nimp 比較容易找到問題點

网友:
Navigator是基于XL的信息,不是LVS真实连接信息。

网友:
看一下衬底类型对不对,衬底接对没,可以跑一下drc试试,可能是NAND2那个cell上下颠倒了

网友:
lvs报的是vdd和vss接反了,erc报的那个没关系

楼主(2023-06-02):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ell 反轉了 (樓上是對的)

是的 反了。你们好厉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