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书上与电源无关的偏置电路启动点问题

楼主(2023-05-02):
各位老师们,我想验证下拉扎维书上说的这种电路net3如果初始是高电平,那电路会自己维持稳定,但不是正常工作点。

我把net3点的tran仿真做了一遍,激励还是一个200u的电压激励,模拟上电过程,然后设置net3的初始仿真值是1.8V,然后图像是这样的,仿真了6ms,图像上的m6和跑dc时的工作点是一样的,这说明这个电路在上电一段时间后能跳回正常的工作状态。但是我看拉扎维那本书上说net3如果一开始是高电平,这也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不是正常工作的点。我不太明白这个仿真为啥最后还能跳回稳定的点。

tran仿真

tran仿真

楼主:
然后我又在输出端加了个电压源,模仿这种方法找可能存在的简并点(如果电流为0,就是一个简并点),仿真初始值还是1.8V,做dc 扫描这个输出端的电压源,发现还是在只有一个电流为0的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零附近应该还有一个点是0电流的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