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动态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23-05-02):
我在尝试做一个低速的Strong Arm Latch动态比较器,目标是让比较器的功耗尽可能低,不用考虑噪声等影响,在设计的时候想先把尾电流管的宽长比做小一些,但是发现如果电流小了,比较的时间也会变长,然后功耗也会变大;但是电流大了会直接增加功耗,想请问这两种情况应该如何协调呢?

除了改变尾电流管的宽长比控制电流以外,对输入对管以及锁存器结构的晶体管的宽长比是应该取大还是取小呢?取大一些的话,固定电流下晶体管的Vdsat就会小一些,这样放大倍数gm也会大一些,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比较得更快,更加节省电流的,但是在实际仿真过程中,我控制了尾电流管的宽长比,然后改变输入对管的宽长比,发现并没有出现宽长比越大功耗越低的情况,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是如何测试功耗的?你把Cload变小,功耗是不是就变小了。

网友:
动态比较器真没有多大的功耗吧,也就峰值电流有点大,静态功耗几乎没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测试功耗的?你把Cload变小,功耗是不是就变小了。

我是用平均电流乘电源电压来得到功率,然后用功率除以每秒的比较次数,得到每次比较消耗的能量,比如我用的是50KHz,我就用尾电流管的平均电流乘Vdd然后除以50K,我是这样来计算每次比较消耗能量的,不知道实际上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测试功耗的?你把Cload变小,功耗是不是就变小了。

我现在没有添加Cload,因为前面还有一个预放大级,Cload应该就是只有寄生的电容,那这样看我是需要减少输入对管的宽长比,以此减少寄生电容也就是Cload,从而降低功耗吗?

网友:
比较器都要控制功耗,看来是个很高端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平均电流乘电源电压来得到功率,然后用功率除以每秒的比较次数,得到每次比较消耗的能量,比如我用 ...

所以你的平均电流是如何计算的?算术平均吗?用的是cal里的哪个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有添加Cload,因为前面还有一个预放大级,Cload应该就是只有寄生的电容,那这样看我是需要减少输 ...

没有添加Cload的功耗是非常不准的。并且因为没有Cload,你的输出最后一级的电压的swing也不准,这样的话如何判断能不能满足你的比较器速度指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