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linux文件权限

楼主(2023-05-02):
虚拟机  Centos7主机名变成bogon 需要进行一些文件内容修改,但是打开后文件为只读模式,应该怎么修改文件权限,我只有root密码

楼主:
Centos7主机名变成bogon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taodudu.cc)这里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其中修改方案1 中提到的IP  是电脑本机的IP 还是虚拟机的IP  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
这样子试过  操作不被允许

网友A:
在要执行的命令前加上 sudo ,然后输入linux用户密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子试过  操作不被允许

linux的root帐号一般用#做提示符,普通用户提示符用$或%,你这个$大概率不是root帐号,所以chmod命令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要执行的命令前加上 sudo ,然后输入linux用户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的root帐号一般用#做提示符,普通用户提示符用$或%,你这个$大概率不是root帐号,所以chmod命令无效 ...

怎样用root账号登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用root账号登陆呢

当前帐号下su回车,root密码;或退出当前帐号,login界面用root帐号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前帐号下su回车,root密码;或退出当前帐号,login界面用root帐号登录

谢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