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增强电路的反馈

楼主(2023-05-02):
求问这里的辅助运放的反馈电路是怎么考虑的呢?为什么不是接输出两端而是由偏置电路来控制呢

网友:
without extra 2 amps, dc gain ~ (gm R0)^2...
with extra 2 amps, dc gain ~ (gm R0)^4

网友A:
没看懂你意思,啥叫由偏置电路控制的,
另外没看见两个M7的Vcmn,Vcmp接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意思,啥叫由偏置电路控制的,
另外没看见两个M7的Vcmn,Vcmp接哪里啊 ...

就是两个M7的Vcmn和Vcmp是在偏置电路产生的,一般来说控制共模反馈的信号应该由输出差分信号求和再获得的,但是这篇论文里面好像就只有偏置电路里面有出现Vcmn和Vcmp信号,辅助运放没有其他的共模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