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失调校准

楼主(2023-05-02):
请问一下大佬们,在采用预放大加锁存结构的比较器的时候进行失调电压的校准,预放大之间级联用来存储失调信息的电容大小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考虑呢

网友:
能驱动。别漏电。

网友:
OOS的不影响preamp的速度,然后能存住Vos(不能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