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接触版图,想问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2023-05-03):
刚接触版图,想问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按照解释的文字  ,改掉就可以了

网友A:
图上的这个错误,加上tapcell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在跑DRC吗,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没看到过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跑DRC吗,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没看到过问一下

是drc,没有calibre,用的是ass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这个错误,加上tapcell就可以了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这个一般在TOP上处理吧

网友C:
哪个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工艺的

tsmc0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工艺的

180nm  t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