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电流源小信号求解

楼主(2023-05-03):
图一为什么可以将m1m2管子等效ro1ro2?另外一个推导也没看懂…

网友A:
可以等效是因为拉扎维将这个P点看做虚地,而且M1/M2的GATE端也是交流地,因此vgs为0,即gm*vgs等于0,那么M1/M2就只剩下了两个ro串在一起。
另外一个精确分析,那个推导是基于输出短路到地这一前提,这个时候对P点列KCL方程,要注意的是图5.34右上方gm4v4和ro4此时无电流流过(两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等效是因为拉扎维将这个P点看做虚地,而且M1/M2的GATE端也是交流地,因此vgs为0,即gm*vgs等于0,那么M ...

好滴我懂啦,拉扎维这个地方印刷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