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给pcell增加选项的问题

楼主(2023-05-04):
大佬们想请教一下 如何给pcll怎加一个勾选 然后选上以后可以怎加一些可以填写编辑的框 类似于tsmc的勾上一个选项就可以调节S/D的宽度

网友(2023-07-24):
可以看看你这个PCELL吗

网友: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dum_t"     ?prompt "dum_t"     ?type "boolean"     ?display "t"     ?storeDefault "yes"     ?callback "bac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