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mos管w和电阻L可以根据布局变吗?两者变动会有影响没?

楼主(2023-05-04):
画版图时,mos管w和电阻L可以根据布局变吗?两者变动会有影响没?听说mos管w可以随意拆拆,电阻l改变时得咨询电路。有大佬解释一下不,有点稍微不懂。

网友:
你这样思考,mos管是一个电压控制电流的器件,gate上打的POLY孔,基本上只是提供一个电压,当你拆w的时候,只不过相当于推电闸的那个闸刀由一个刀片变成了三个或者更多的刀片,你推电闸还是只用推一下,改动L就不一样了

网友:
W也不能随意拆,射频电路这些对C寄生敏感的,W的拆分是会影响连接电阻跟寄生电容的,要跟前端沟通过后才能做更改

网友:
3楼正解,补充一下,小工艺也不能随便改

网友:
再补充一下,不止射频,电路设计初衷包括宽长比等等的原因才设计成你看到的w和l,除非moscap,mim,等部分可改,其余但凡要改一定要咨询电路是否可以,w和l拆开不仅影响寄生电容,阻值等也会相应改变,也会达不到前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