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的skill语言中,有获取全部图层列表的API吗

楼主(2023-05-04):
请问virtuoso的skill语言中,有获取全部图层列表的API吗

网友A:
leGetValidLayerList,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GetValidLayerList,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可以试试

leGetValidLayerList需要techFileId作为输入参数,我如下尝试,会报错。
请问应该如何获得techFileId?

> techGetOpenTechFiles()(db:0x209bc09a db:0x209bee9a db:0x209bc19a)
> leGetValidLayerList(0x209bc09a)*Error* dbILGetDbObject: invalid dbObject - 547078298

楼主:
>
leGetValidLayerList(0x209bc09a)
*Error* dbILGetDbObject: invalid dbObject - 547078298
>
techGetOpenTechFiles()
(db:0x209bc09a db:0x209bee9a db:0x209bc19a)

楼主:
leGetValidLayerList需要输入一个techFileId参数,请问如何获得一个techFile的ID?
我尝试用下面的方法,会报错

>
techGetOpenTechFiles()
(db:0x209bc09a db:0x209bee9a db:0x209bc19a)
                    \
                     \
                      \  0x209bc09a作为参数传给leGetValidLayerList,会报错
                       \
                        \
leGetValidLayerList(0x209bc09a)
*Error* dbILGetDbObject: invalid dbObject - 547078298

楼主:
leGetValidLayerList函数,需要输入一个techFileId参数,请问如何获得一个techFile的ID?
我尝试用下面的方法,会报错
>
techGetOpenTechFiles()
(db:0x209bc09a db:0x209bee9a db:0x209bc19a)
        \
         \----------\
                     \
                      \
                       \ 0x209bc09a作为参数传给leGetValidLayerList,会报错
                        \
                         \
leGetValidLayerList(0x209bc09a)
*Error* dbILGetDbObject: invalid dbObject - 5470782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GetValidLayerList,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可以试试

leGetValidLayerList函数,需要输入一个techFileId参数,请问如何获得一个techFile的ID?
我尝试用下面的方法,会报错
>
techGetOpenTechFiles()
(db:0x209bc09a db:0x209bee9a db:0x209bc19a)
        \
         \----------\
                     \
                      \
                       \ 0x209bc09a作为参数传给leGetValidLayerList,会报错
                        \
                         \
leGetValidLayerList(0x209bc09a)
*Error* dbILGetDbObject: invalid dbObject - 5470782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GetValidLayerList,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可以试试

是这个API,多谢

网友(2023-07-14):
引用 楼主:
是这个API,多谢

哥你上边那个获取techfile的函数不对吧,用ciGetTechFile()这个函数就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