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想问一下跑工艺角仿真时的温度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23-05-04):
为什么最低温选取-40,最高温选取125。不能是其他数值吗?比如-50,100等?

网友:
可以查看模型文件,一般厂家提供的模型设定温度区间只有-40-125。
当然,如果做低温电路,比如4K下,需要查相关文献,修改工艺库的参数(至少我知道的是这么做的)。

网友:
是根据应用决定的。比如消费类一般-40~85C,汽车类高温到125C甚至150C.
随便找一个产品的data sheet都会标注温度范围,这就是工艺角的温度范围。
至于Model支持的范围,不同fab会有差别,一般至少覆盖-40C~125C。

网友:
消费类-40~85C
汽车类高温 150c
fab model: -40 至 125c (150c special request)

网友:
可以看看DR和DM
一般消费级:0度到70度
      工业级:-40度到85度
      车规级:-40度到12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