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hield线,floating怎么能够全部找出来??

楼主(2023-05-04):
shield 没有接在vss上面,floating在哪里,怎么能够更快速找出来。

或者大家在做vss shield的时候就直接先打孔,以免后续没接,经验丰富的layout手法是怎样做的呢?

网友A:
搞个rule,查浮空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rule,查浮空金属。

如果这根线没有跳线的话,能够检查出来。主要是有些线跳了好几次打过via的都检查不出来

网友(2023-06-14):
检查没有接到器件的金属就好了嘛

网友B:
lvs options -> include 的下面加入 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这句话,能报出来floating的ERC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vs options -> include 的下面加入 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这句话,能报出来floating的ERC错 ...

您好,我想问以下:如果是浮空没有连接的信号不是会在ERC中直接报出来吗,include这个语句和直接报出来的Metal floating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问以下:如果是浮空没有连接的信号不是会在ERC中直接报出来吗,include这个语句和直接报出来的 ...

应该没有区别,只是有的工艺里面ERC的floating没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区别,只是有的工艺里面ERC的floating没开

好的,谢谢~

网友(2024-12-1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