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hield线,floating怎么能够全部找出来?

楼主(2023-05-04):
shield 没有接在vss上面,floating在哪里,怎么能够更快速找出来。

或者大家在做vss shield的时候就直接先打孔,以免后续没接,经验丰富的layout手法是怎样做的呢?

网友A:
ERC里有。。floating net

网友A:
ERC Pathchk !LABELED NOFLOAT

Specification statement
ERC PATHCHK
{labeled_flag | power_ground_flag [operand power_ground_flag]}
[POLYGONS NETS | POLYGONS | NETS]
[BY LAYER] [BY CELL | FLAT]
[PORTS ALSO] [NOFLOAT] [EXCLUDE UNUSED]
[EXCLUDE SUPPLY]
Used during circuit extraction in Calibre nmLVS/nmLVS-H and ICtrace Mask mode.

A required string that specifies how the tool reports a net that does or does not have a path to
a labeled net. This option uses top-level text objects that are neither power nor ground net
labels. Possible choices are:
LABELED — Reports nets with a path to a labeled (texted) net.
! LABELED — Reports nets with no path to any labeled (texted) net.
where the exclamation mark (!) is synonymous with Boolean NOT

NOFLOAT
An optional keyword that instructs the statement to ignore floating nets. Floating nets are
nets that are not connected to any devices.

网友B:
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把这行加到lv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把这行加到lvs.com

lvs.com是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 Pathchk !LABELED NOFLOAT

是在这里吗?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 Pathchk !LABELED NOFLOAT

没懂,是在这么怎么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里有。。floating net

我这里ERC就只有 ERC Results    ERC summary

网友C:
引用 楼主:
lvs.com是在哪里啊?

include进去

网友B:
这个适用calibre 跑lvs的。
1)4#的加到lvs文件里。
2)查看lvs结果就可以看到会把m1 m2 m3...所有的金属悬空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适用calibre 跑lvs的。
1)4#的加到lvs文件里。
2)查看lvs结果就可以看到会把m1 m2 m3...所有的金属悬 ...

看不出来,乱报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适用calibre 跑lvs的。
1)4#的加到lvs文件里。
2)查看lvs结果就可以看到会把m1 m2 m3...所有的金属悬 ...

是在ERC pathchk polygons datebase 里面的metal报错?

我看到好多错,正确的线也报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进去

include进去ERC现在有四项
ERC Results
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    这里面倒是有metal的错但根本看不了,好多正确的线下层block里的线都报出来了
ERC Summary
ERC Pathchk nets re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include进去ERC现在有四项
ERC Results
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    这里面倒是有metal的错但根本 ...

只看metal 和 via 的error就可以了,一般来说M1 也不用看,你找floating metal 你只看 shielding的metal层 error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