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rimming dac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3-05-04):
框图中是一个trim结构,文中提到S7-S11作用是使开关导通电阻对DAC的单调性的影响最小化。
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们
①S7-S11是怎么输入起到上述作用的?
(使开关导通电阻对DAC的单调性的影响最小化)
②S12-S19电阻网络是怎么起作用的?为什么不继续接成S1-S6这样的结构?

本人是集电研0小白,知识储备远远不够,希望各位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能分享这篇论文吗?

网友(2024-03-12):
同在看这篇论文

网友:
lz准备怎么进行开关信号的仿真呢,用verilog吗

网友(2024-04-13):
我是这样理解的:
1.对于这个 Segmented DAC单调性问题,先考虑LSBs的Binary DAC。由于开关导通电阻Ron的存在,DNL最差的情况不再是011...111->100...000,而变为了111...110->111...111,即62R+Ron->63R的情况。这样的话,文中的方法不会缓解对电阻匹配的要求,可能会改善其余码字的DNL,毕竟等效的满摆幅增大了。但是考虑到前面的温度计码DAC,单调性比较严重的情况变化为了64R*x+6Ron->64R*x+R+5Ron,这时文中的方法不仅降低了等效的Ron(貌似四分之一),同时动态的调整Ron。相同精度下缓解了匹配要求。
2.MSBs的温度计码DAC也是为了在有限的电阻匹配精度下保证单调性。这里可以参考讲DAC的书基本都会有
个人理解,如有不足欢迎讨论呢

最后,如果楼主和大家有比较好的电阻Trim相关的结构、文章还希望可以指导、分享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