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7装了cadence617后,再装DC2016,source .bashrc后出现如下问题,请问怎么解答

楼主(2023-05-04):
/opt/MMSIM151/bin/lmgrd[235]: exec: /opt/MMSIM151/tools.lnx86/bin/lmgrd: not found

sourceDC2016的 .bashrc文件后,感觉好像环境变量冲突了,感谢各位解答,谢谢

网友:
前一个很可能是个link文件。link到后面一个,后面那个没了。自然就报错了

网友:
ls   /opt/MMSIM151/tools.lnx86/bin/lmgrd
看看

楼主:
“前一个很可能是个link文件。link到后面一个,后面那个没了。自然就报错了”@zcrdhm 请问怎么解决呢?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个很可能是个link文件。link到后面一个,后面那个没了。自然就报错了”@zcrdhm 请问怎么解决呢?谢谢 ...

这就是一个license启动工具啊。flexnet,你可以直接从坛子里找一个scl,解压就能找到这个文件

楼主:
@zcrdhm 可以分享一下吗?还有具体怎么操作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