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3-05-04):
为什么创建cell不成功,是参数有错误吗?load脚本时CIW也没有报错

网友A:
你试试用   list()    我记得    '()    与    list    有一些区别

网友:
楼上正解,把leMakeCell里的'()改成list()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的回答正确,调入函数leMakeCell的图形object需要被SKILL解释器evaluate才能获得信息,否则调入的是一个“do not evaluate”的object,函数不知道要干嘛。

’(s1 s2) 换成 list(s1 s2)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用   list()    我记得    '()    与    list    有一些区别

是的是的,换成list()后可以成功实现,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换成list()后可以成功实现,感谢大佬

没有没有,我也就是记得   '(  )   和list()  有一点点区别而已!
对了,有pcell的资料也给我分享分享吧。
skill的user_guide简单地浏览过一遍。

网友(2025-11-30):
: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