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没有直流工作点,不知道工作区怎么判断管子工作区并设计运放

楼主(2023-05-04):
最近在把一个项目从180nm迁移到一个28nm的工艺库,但是可能PDK比较老,无法进行op仿真,也没法通过dc operating points来查看各个管子的工作区间,再加上第一次用先进工艺库,设计起来痛不欲生,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1.没有直流工作点,如何判断运放各个管子工作区间?
2.供电电压为1V,管子最小为80n/30n,采用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想要达到60db以上的增益,设计时初始长度设多少比较合适?
3.过驱动电压该给多少?感觉如果电流镜管给太大那剩下的摆幅就没多少了

4.gainboost结构的运放增益一般要求多高?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电源电压也变了?.18um做1V的设计非常困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也变了?.18um做1V的设计非常困难吧。

1V VDD是给28nm用的

网友B:
没有直流工作点是什么意思?指不能进行DC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直流工作点是什么意思?指不能进行DC仿真?

可以dc仿真,不能op仿真,可以查看各个结点电压,但是查看不了管子工作区间,比如vth、gm、region等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dc仿真,不能op仿真,可以查看各个结点电压,但是查看不了管子工作区间,比如vth、gm、region等参数
...

print也出不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int也出不来么

对的,pdk的问题,所以才想问问能不能只通过电压判断

网友(2025-09-26):
咋解决的,是要修改PD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