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第一级

楼主(2023-05-04):
流水线ADC第一级,按照14bit做的,跑出来底噪比较高,有效位数只有10.几bit,比较器和运放都超过要求,开关动态性能也很好,找不到方向了,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架构、结构、设计指标及仿真性能截图说明?主要的器件参数如电容类型和尺寸大小、输入有否采保级电路及其性能、运放和比较器大信号小信号性能、自举开关性能等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