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地的pnp环隔离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05-05):
ESD器件周围用接地的pnp环做隔离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减小latchup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latchup风险。

展开说说呢?nwell接地后nwell已经没有对载流子的吸收能力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展开说说呢?nwell接地后nwell已经没有对载流子的吸收能力了啊

如果从载流子角度解释,nwell不只有吸收的作用还有阻挡的作用,因为载流子分多子和少子

网友A(2023-08-15):
引用 楼主:
展开说说呢?nwell接地后nwell已经没有对载流子的吸收能力了啊

通常N环是接高的。如果接地了 ,那可能是端口会抽负压,N环接地是防止抽负压的时候从内部N抽电流,减小影响。

网友B(2023-12-13):
引用 网友A:
通常N环是接高的。如果接地了 ,那可能是端口会抽负压,N环接地是防止抽负压的时候从内部N抽电流,减小影 ...

N 接高了就需要额外拉开space了,我现在做法都是PNP软接地,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N通过电阻接高压,但是电阻的取值还是没有经验,有个项目就是电阻取小了,刚好2kV fail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 接高了就需要额外拉开space了,我现在做法都是PNP软接地,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N通过电阻 ...

我有一个疑问
以NMOS为例,通常用接地的P环来吸收来自衬底的多子,用接高压的N环来吸收来自衬底的少子。如果N环接地,和衬底形成的是一个正偏的PN结,是无法吸收来自衬底的少子的,这样岂不是失去了防止闩锁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疑问
以NMOS为例,通常用接地的P环来吸收来自衬底的多子,用接高压的N环来吸收来自衬底的少子。 ...

S. Gupta, et al (PolarFab, MN), “Improved Latch up Immunity in Junction Isolated Smart Power ICs with Unbiased Guard
Ring”, IEEE Trans Electron Devices , vol. 22, no.12, December, 2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N环是接高的。如果接地了 ,那可能是端口会抽负压,N环接地是防止抽负压的时候从内部N抽电流,减小影 ...

你说的这个ESD器件是NMOS吗?guardring pnp中的nwell为什么要接地?那p接的什么?或者说你使用的是active guardring 第一级p接VSS 之后n和p短接?放下示意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