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文件请教

楼主(2023-05-05):
请问一个GDS文件,是否自带工艺库信息,不再依赖外部的tech file ?
比如用virtuoso打开一个GDS文件时,如果GDS自带工艺库信息,则不需要关联外部的tech file;

网友A:
导入的话,不关联,图层都是空的啊

网友B:
gds好像只有图形信息和层次信息(层次仅限于stream number和data type)。如果没有fab的PDK,你得自己搞清楚数据和Mask的关系。

网友:
需要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的话,不关联,图层都是空的啊

收到,谢谢!

如果GDS文件本身是不完整的,需要关联tech file。 那么把GDS文件发给Fab厂生产的时候,不能只发送GDS文件,还需要把tech file也一起发给Fab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s好像只有图形信息和层次信息(层次仅限于stream number和data type)。如果没有fab的PDK,你得自己搞清 ...

收到,谢谢

楼主:
收到,谢谢!

如果GDS文件本身是不完整的,需要关联tech file。 那么把GDS文件发给Fab厂生产的时候,不能只发送GDS文件,还需要把tech file也一起发给Fab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

如果GDS文件本身是不完整的,需要关联tech file。 那么把GDS文件发给Fab厂生产的时候,不 ...

tech file 本身不就应该是Fab提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ch file 本身不就应该是Fab提供的吗?

哦哦,明白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