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iming loop是什么概念?怎么处理这个timing loop?

楼主(2023-05-05):
在用PTPX跑功耗仿真的时候check_timing报了一个warning:Some timing arcs have been disabled for breaking timing loops or because of constant propagation. Use the 'report_disabled_timing' command to get the list of these disabled timing arcs
用report_disabled_timing打印出来的报告如下:
Flags :  c  case-analysis
           C  Conditional arc
           d   default conditional arc
           f    false net-arc
           l    loop breaking
           L   db inherited loop breaking
           m  mode
           p   propagated constant
           u   user-defined
           U   user-defined library arcs
Cell or Port                      From     To          Sense                                  Flag         Reason
u_key_exp/ck_reg_0_        CK        D           hold_clk_rise                         p              D=1

u_key_exp/ck_reg_0_        CK        D           setup_clk_rise                       p              D=1

u_key_exp/ck_reg_0_        CK        CK          clock_pulse_width_high         C              D=1
u_key_exp/ck_reg_0_        CK        CK          clock_pulse_width_low          C              D=1

u_key_exp/ck_reg_0_        RB        RB          clock_pulse_width_high         C              D=1
u_key_exp/ck_reg_0_        RB        RB          clock_pulse_width_low          C              D=1

网友A:
组合逻辑绕个圈回来了,可以用set_disable_timing去打断,最好在设计过程中避免loop。

网友:
不用管,PT自己会屏蔽掉

网友:
这个可以先去和前端designer沟通下,看是否是设计上的问题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逻辑绕个圈回来了,可以用set_disable_timing去打断,最好在设计过程中避免loop。

...

你画的这个是combinational loop,不是timing loop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画的这个是combinational loop,不是timing loop吧

combinational loop就是timing loop

网友B(2023-09-01):
引用 网友A:
combinational loop就是timing loop

combinational loop和timing loop是不一样的,combinational loop是组合逻辑的输出又返回驱动了组合逻辑的输入,是一种error;timing loop中肯定是有寄存器的,一般是Q到D或者是Q到CK的环路,实际是有这种用法的,不是erro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ombinational loop和timing loop是不一样的,combinational loop是组合逻辑的输出又返回驱动了组合逻辑 ...

至少在pt里,这两个就是一个含义。timing loop是有问题的,是需要特殊处理的。而你说的那个,比如二分频,确实是正常逻辑,工具根本不会管,那为什么要叫timing loop呢?

网友(2024-09-27):
引用 网友B:
combinational loop和timing loop是不一样的,combinational loop是组合逻辑的输出又返回驱动了组合逻辑 ...

遇到这种 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在pt里,这两个就是一个含义。timing loop是有问题的,是需要特殊处理的。而你说的那个,比如二分 ...

Q到D不是timing loop,Q到CLK或者RESET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