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否可以通过Cell名字在DRC验证时过滤一些Cell?

楼主(2023-05-05):
求助各位大佬,calibre drc 在验证时是否可以实现“如果Layout Cell名字带有某关键词时,则这条rule不检查这个Cell”

暂时不想考虑盖识别层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写在DRC  OPTIONS 里面的include 的选项卡里   exclude cell xxx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写在DRC  OPTIONS 里面的include 的选项卡里   exclude cell xxx

这个是任何 DRC 都不检查这个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任何 DRC 都不检查这个cell

感谢回答!所以想在单独一条rule中实现做不到,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所以想在单独一条rule中实现做不到,对吗?

这个就不不知道了

网友:
可以区域跑呀

网友:
drc gui  填rule的下面edit点击打开的界面里面可以选哪些rule勾选哪些不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