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实现两个窗口跟随zoom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05-05):
此脚本学习至实现多个layout窗口同步操作
https://bbs.eetop.cn/thread-946875-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脚本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hangeWindowBZoomFromWindowA.il,然后用ChangeWindowBZoomFromWindowAMain()调用。

做成了form的形式,看起来也不会常用,所以把其丢入进MenuBar最合适了。

解绑的代码是用hiUnregPanProc()函数,我写到了我自己的二级菜单中,这里附件里没有,不想那么麻烦的就在CIW窗口敲一下就好了。

706 Bytes, 下载次数: 82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要想实现多个窗口(新打开的也行)控制同一个指定的窗口,就去代码处把hiRegZoomyPanProc()函数里的第二个window的参数删掉

楼主:
写了个附加版本,加载函数,所有layout窗口都同步放大缩小;再加载另一个函数,取消这一设定。相当于一个开关,打开就所有窗口同步,关上就恢复原来的操作方式。

使用方法:
打开开关:在CIW窗口load ChangeWindowZoom.il脚本,然后用ChangeWindowZoomMain()调用。
关上开关:在CIW窗口load CancelChangeWindowZoom.il脚本,自动取消。
Tips:已经load过一次后可直接输入函数调用,不用重复load(取消的这个还是要load的,偷懒不想写这么多)

430 Bytes, 下载次数: 57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235 Bytes, 下载次数: 46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用这个可能需要懂skill,知道怎么获取window id 去手动给他window number,是否可以优化,通过选winow来给它window number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可能需要懂skill,知道怎么获取window id 去手动给他window number,是否可以优化,通过选winow来给 ...

该有可能需要对window cellview类型进行判定,才同步

网友A:
我比较疑惑的时B 窗口的bBox是如何传递给它的,并没有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可能需要懂skill,知道怎么获取window id 去手动给他window number,是否可以优化,通过选winow来给 ...

不需要懂skill,我做成form形式就是傻瓜式操作了。

window id在打开的layout里有,只需在form里填入对应的window id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有可能需要对window cellview类型进行判定,才同步

这个我在代码里就写死了类型,输入的field也限定了int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疑惑的时B 窗口的bBox是如何传递给它的,并没有赋值

B窗口被触发执行了hiZoomIn()这个函数,不需要传递数据。A窗口才是传递bBox的主体

网友B(2023-09-20):
大佬,求你这个Myskill菜单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求你这个Myskill菜单的代码

楼主(2025-02-12):
两年前帮人写的脚本,没想到今天工作中用到了,真好用,真香

网友C(2025-10-11):
怎么生成的有重叠 改坐标也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生成的有重叠 改坐标也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生成的有重叠 改坐标也不好使

没看懂

网友:
好帖 MARK.  正巧最近空,可以好好研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