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批器电路在加入二分频电路之后,为什么用PSS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3-05-05):
请问一下PSS仿真为什么会不收敛。是pss设置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有劳给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是有两个振荡器吗,PSS好像只能仿真一个系统频率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两个振荡器吗,PSS好像只能仿真一个系统频率的情况。

是的,确实是有两个振荡器,就是这种结构。请问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它收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两个振荡器吗,PSS好像只能仿真一个系统频率的情况。

是的  ,确实有两个振荡器,就是这种结构,请问您有什么方法可以是它仿真起来吗?

网友B:
拍频设置的不对吧?有分频器应该设置为/2以后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频设置的不对吧?有分频器应该设置为/2以后的频率

我将beat frequency 设置为1.192G之后,他还是不收敛

网友(2025-10-23):
引用 楼主:
我将beat frequency 设置为1.192G之后,他还是不收敛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